这个电路实际意义是什么

楼主(2016-05-05):
    一个很专业设计师给出电路

楼主:
    完整一点

P1是一个DC 20V/1A端口,这里下拉一个10k   0603电阻,看了半天,没想出实际意义在哪里?请各位高人指教,在此谢过。

网友:
    電源供應器最小負載Minimum Load)?

    有些電源供應器需要一個最小負載Minimum Load),輸出低於這個負載的話,電平會漂動過大超出其規格範圍。

    以電源芯片為例,LM317 好像就有這個特性。

    僅小弟推測,有錯的話,嚴禁暴力圍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電源供應器最小負載(Minimum Load)?

有些電源供應器需要一個最小負載(Minimum Load),輸出低於這個 ...

    TI LM117 / LM317 Datasheet
    Because the 100-μA current from the adjustment terminal represents an error term, the LM317-N was designed to minimize IADJ and make it very constant with line and load changes. To do this, all quiescent operating current is returned to the output establishing a minimum load current requirement. If there is insufficient load on the output, the output will rise.

Minimum Load = 3.5mA Typical ~ 5mA Maximum

网友(点评):
膜拜大师。

网友B:
    我觉得应该加上这个电路的应用场景,可能大家就更好分析了。
    直接贴这样一个图,除非自己用过。不然,真的很难判断!

网友C:
    电阻在特定的环境下才有意义,单纯此图无法分析。
    另外20V的输入,建议使用35V以上的电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供應器最小負載(Minimum Load)?

    有些電源供應器需要一個最小負載(Minimum Load),輸出低於這個 ...

    没有特别最小负载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 LM117 / LM317 Datasheet
Because the 100-μA current from the adjustment terminal represents an ...

    谢谢解说,看的很清楚。但是我的电源部分没有这个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加上这个电路的应用场景,可能大家就更好分析了。
直接贴这样一个图,除非自己用过。不然,真的 ...

电源输入部分就是这样的,后面是DC/DC--LDO结构
                                                     电池充电管理输入

    請提供滴西滴西和野樓滴歐的型號!^_^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在特定的环境下才有意义,单纯此图无法分析。
    另外20V的输入,建议使用35V以上的电解。

20V是特意标定的适配器,你是担心25V不够?

网友D:
    电源那里又加了一个电阻,不是相当于又多了负载吗?也就增大了功耗了。。本人菜鸟,不知这样分析会不会不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那里又加了一个电阻,不是相当于又多了负载吗?也就增大了功耗了。。本人菜鸟,不知这样分析会不会不妥 ...

    这个电阻意义,不在于功耗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电阻在特定的环境下才有意义,单纯此图无法分析。
另外20V的输入,建议使用35V以上的电解。

恩,20V的适配器,标称一般10%,加上可能会有上电过冲等因素,25V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恩,20V的适配器,标称一般10%,加上可能会有上电过冲等因素,25V不合适。

明白,谢谢

网友E:
加这个电阻的目的是放电用, 在各种情景下你分析一遍就知道了

楼主:
    放电?这个端口出去的地方是二极管,回路在哪里?

网友(2016-06-04):
    F1过来这个20V 还供电去哪里?  还有P1 是连接设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这个电阻的目的是放电用, 在各种情景下你分析一遍就知道了

放电回路?回路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