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6-05-05):
    为什么GND层铺地设置的花孔会自己避开不会花形连接,就这一颗零件不行
其它的都可以呀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无图无真相 无解

网友:
    shape太小,估计切掉了,十字连接不上或者网络不一样,或者设置了route keep out, 或者................或者你眼看花了吧,休息一下再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