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gerber 时 drill art 偏离 ,怎么解?

楼主(2016-05-05):
    如题 ,怎么破?

网友:
    应该是你出图的比例不一致吧

网友:
    正式钻孔数据格式的问题,一般设置格式2:5 2:4比较格式,用mil的单位格式;导入CAM的时候要设置钻孔的格式;导入和导出的时候要相同;

网友:
    导入CAM的时候多试试几个比例

网友:
    要么是比例不对,要么是原点距离数据太远,超出Photo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