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格式怎么转换成AD格式?

楼主(2016-05-05):
cadence格式怎么转换成AD格式?求大神教教!

网友A:
AD15可以直接導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15可以直接導入

    AD16可以直接导入吗

网友:
    可以直接导入,软件有接口,AD16可以直接选择ALLEGRO的文件格式导入,但是导入并不能完全的兼容的,只能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