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ynamic shape 到VIA距离无法自动避让出现DRC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05-05):
dynamic shape 到VIA距离无法自动避让,已有更新过global dynamic shape parameters.出现DRC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是不是没有按照DRC避让的

网友B:
    有时软件自己计算不出来才报的DRC,不会一直这样的

网友:
    用Datebase check一下再看看

网友:
移动孔或铜皮试下。

网友:
    有时候软件算不好,差那么个0.001,就会报drc。把孔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软件自己计算不出来才报的DRC,不会一直这样的

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按照DRC避让的

有设啊~

网友C:
    这个bug是无解的,从15.x有动态铜箔后就有了。偶尔会出现这种情况,有时反复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bug是无解的,从15.x有动态铜箔后就有了。偶尔会出现这种情况,有时反复出现~~~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