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露铜和散热效果的疑问。

楼主(2016-05-05):
top面和bottom面都有较大的铜皮散热(给电源散热或高热器件),同样的情况下,一个是铜皮阻焊开窗,直接露铜,一种是不开窗,盖上绿油,
两种处理方式对散热效果有没有区别,有多大区别。

有经验的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个是铜皮阻焊开窗直接露铜散热肯定比不开窗盖上绿油效果好

网友:
穿衣服凉快还是不穿衣服凉快?

网友:
用仿真试一下很清楚了

楼主:
虽然知道开窗要好一点,但能好多少,是不是只是我们脑补,没法量化。

网友(2016-06-12):
铜皮阻焊开窗散热好

网友A:
开窗的效果会好好一些,但开窗后。铜皮长时间裸露在外,容易氧化,对散热也会有点影响

网友(2016-07-28):
引用 网友A:
开窗的效果会好好一些,但开窗后。铜皮长时间裸露在外,容易氧化,对散热也会有点影响

同意。

网友:
铜皮阻焊开窗,在再铜皮上打一堆开窗的过孔,效果极佳

网友(2016-10-01):
开窗露铜有氧化的风险吧?是不是开钢网,锡膏会稳定些?

网友(2016-12-10):
在开窗上面刷锡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