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设置可以让走线末端呈方形

楼主(2016-05-05):
走线末端如图所示,请教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末端的弧形变为方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个 shape...

哦,我们现在是这样操作的,但是一来麻烦,二来不能对的很齐,所以想知道有没有直接简便的方法。

网友B:
setup-design parameters-display-connect line endcaps去掉前面的勾,线会显示成方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setup-design parameters-display-connect line endcaps去掉前面的勾,线会显示成方形

    这样做实际打板出来走线端也是方形 还是说只是在软件里显示是这样,实际还是弧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tup-design parameters-display-connect line endcaps去掉前面的勾,线会显示成方形

    这样只是显示的效果,生成Gerber文件可以看到,实际的走线末端还是弧形的。

网友:
    试试看,不知道楼主为啥要变成方形

网友:
    Look Look Look Look L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