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中画元器件符号的问题

楼主(2016-05-05):
认真研究杜老师的书,刚看到P26页,想试着画一下图2.51中的MINI-AB就遇到了好几个问题:(可能问的问题比较低级,见笑了)

1.引脚6,7,8,9的pin name是被黑框挡住了呢还是被隐藏了?如果是隐藏的话,那么是如何做到的?我只能全部隐藏pin name而不能部分隐藏。图中的1-5引脚是有pin name的。
2.如何修改字体大小?包括pin name ,value等等。
3.IEEE symbol 的符号如何对其进行放大缩小?好像不能拖动来实现放大缩小,可是偶尔又能长按左键拖动进行放大缩小,是不是有什么规律?
好多知识要学习,就一个元器件符号就整了老半天都没有画完。

网友A:
    你研究的东西好有个性
1、用黑框盖住;
    2、只能对整个原理图进行修改,选中dsn文件后,Options->Design Properties,单击要修改的对象前面的阴影按钮即可修改。
    3、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研究的东西好有个性
    1、用黑框盖住;
2、只能对整个原理图进行修改,选中dsn文件后,Options->Design ...

    好吧~!感谢杜老师的回复,因为cadence基本的用法应该算是都会了,所以想专研一下细节部分。
    那书中我所提到的MINI-AB是如何画出来的呢?

网友A:
    绘制的方法跟常规的元件符号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绘制的方法跟常规的元件符号一样的。

我就像画内部的关系图,外部的引脚是很好画的

网友A:
    用划线功能慢慢画,复杂的想画好要花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划线功能慢慢画,复杂的想画好要花时间。

    好的 知道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