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对板框镜像?

楼主(2016-05-05):
    导入的DXF是底部视图,

    请教如何对其镜像?

网友A:
    在移动命令下载右边options---rotation---point:user pick模式,然后框选你的板框,抓起来然后点鼠标右键在里面有mirror geometry。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移动命令下载右边options---rotation---point:user pick模式,然后框选你的板框,抓起来然后点鼠标右键 ...

    3Q,搞定了

网友:
    移动命令下user pick,抓起来然后点鼠标右键在里面有mirror geome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