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CIS设置下拉选项

楼主(2016-05-05):
orcad CIS中数据库如何设置下拉选项?比如,同一个电容对应不同的封装C0402和C0402_BGA。我在access中设置了下拉选项,可是导入到orCAD CIS时,该下拉选项没有了。。。

网友A:
封装没有多选,只有原理图符号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装没有多选,只有原理图符号可以

那我不同的原理图封装(schematic part)再去对应不同的PCB封装吗?是不是access数据库里将schematic part设置成多选,就可以直接导入到CIS capture里了?

网友:
原理图,PCB都可以设置多个,比如你原理图有2个,那么就在对应位置填入LIB1\ABC,LIB1\ABCD这样CIS就会下拉让你选择这两个,靠前的是默认的,PCB也一样,只是没有路径,比如0402C,0402C_BGA 将来封装默认就是0402C,下拉可以选0402C_BGA

网友:
You can assign multiple PCB footprints to a single part by entering them in the part’s footprint field in your part database and separating each footprint name with the multi-value delimiter.
通常情况,不同的封装,元器件型号是不一样的,意味着料号(Part Number)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
可以在ACCESS里面再建一条物料信息~

网友:
封装多选没有意义,因为不同的封装料号肯定不一样了

网友(2016-12-30):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想下拉选择DNP NO DNP  结果不知道如何实现

网友:
强烈不建议这样弄。到时候你哭都来不及。

网友:
建议另外创建新的物料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