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分割问题

楼主(2016-05-05):
    通常在做数模模块的时候,我们的EE工程师都会建议分地处理(怕模拟地会被干扰),但是最近听了郑老师的课,他的建议却是不分为好,因为分地会破坏地的完整性。
    那到底是分还不是不分,恳请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
    要看你怎么理解了,模拟地如果是采样的,还是远离干扰的比较好,但分开,也可以用过共模电感或者磁珠之类的分开,也可以通过电源模块分开

网友A:
    所谓破坏地的完整性,是指EMC方面的吧。而你们所说的,却是指模拟信号受到影响,影响模拟精度。这是两个不同的方面,都各有道理。但是,如果你们的模拟和数字是共地的,然后布局的时候特地分开,那么这样做真的没有必要,不分是对的。

网友:
    主要是布局之间没有跨分割。可以不分的!

网友(2016-06-25):
    留个0欧姆电阻位置吧,调试的时候方便

网友:
    目前的做法都有道理,看实际调试的效果吧

网友:
    一般建议还是把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

网友(2016-09-21):
    分地的关键是看你电路模块化程度,如果模块间不能很好分开,地分得不合理会适得其反,见过好多例子,对EMC影响很大

网友(2016-11-02):
    我们射频和数字做在一张PCB上,从来不分地,我们的做法是,布局分区处理,不分地,地分不好会带来更多的问题。

网友:
    这要看你的布局和走线

网友:
    也在考虑这个问题,貌似看侧重点不一样可以选择分与不分,还得看看大神的解释

网友:
    也一直搞不太清楚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谓破坏地的完整性,是指EMC方面的吧。而你们所说的,却是指模拟信号受到影响,影响模拟精度。这是两个不 ...

    请问您保护地PGND和铺铜的GND需要分开吗?现在有的设备上不分地反而在做EMC实验时效果更好,如果分的话是单点接地还是多点更好呢?

网友B(2016-12-02):
郑老师应该是建议加金属板来改变干扰路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郑老师应该是建议加金属板来改变干扰路径吧

不是哈,
单纯指PCB上数模地的分割。

网友(2018-02-11):
    一直都不分,乱整。

网友(2018-03-15):
    我也学习一下,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