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射频功放模型建立问题

楼主(2016-05-05):
(图片)

楼主:
是要建立一个功放模块直流扫描模型,插入 FET_curve_tracer模板,再添加 功放模块,设置好参数仿真就出现如图所示的问题

网友(2016-10-18):
跟我的情况一样,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2016-11-18):
少加了一个驱动控件,晶体管的DesignKits,解压了之后,在原理图中,除了晶体管本身的模型,还有一个驱动控件,要把那个也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