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吸收电路参数的设计

楼主(2016-05-06):
请教一下这个RC吸收电路的电阻的阻值和功率是怎么算的?

公司封鎖上傳!>_<!!!

网友:
超級狗     公司封鎖上傳!>_<!!!

那就下班回家後再傳........  ^_^

网友:
每次看贴,重点看超级狗的点评!!!

嗯! 超級狗的忠實粉絲。 ^_^

网友:
方法一︰
這電路叫 SnubberArc Suppressor,有人做成一顆器件來賣。有家公司發了佛心,做了一張這樣的型錄讓你挑選。

网友:
方法二︰
有另一家發了佛心的繼電器Relay)供應商,提供了這樣一曲線圖。只要你根據負載的電壓和電流,兩點劃出一直線,交會出的兩側的座標,就是 RC 的最佳值。

网友A:
方法三︰
如果自認數學很好,非得用算的不可,有人提供下列的公式。

网友(点评):
大神知识渊博,拍一下马脚

网友:
方法四︰
這網站上有一堆狗奴才……好了!小弟不用多做解釋,記得找血統最好,家中最富有(滿地黃金)那隻。

提示二︰有錢到沒事就咬根骨頭在嘴邊那隻!
提示三︰家產超過萬兩那隻!

网友B:
版主厉害。我问过别人这个电路,都是叫我用示波器测,搞得我一知半解。今天又学一招

賭錢我沒你厲害!>_<|||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三︰
如果自認數學很好,非得用算的不可,有人提供下列的公式。

感谢版主无私。。。。。。

网友:
学习了,感谢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厉害。我问过别人这个电路,都是叫我用示波器测,搞得我一知半解。今天又学一招

用示波器看也是沒錯啦!

突波Surge)這類的東西通常很難預測,需不需要求絕對精準也是個疑問,有表格、有曲線、有公式……只是讓你免去大海撈針的痛苦。

网友(点评):
有表格、有曲線、有公式 => 都是理論。 用示波器 => 理論結果的印證。 ^_^

网友:
又长知识了

网友:
看版主的回帖感觉豪爽

网友C(2016-06-21):
真厲害, 不過圖表 要怎麼使用阿 ?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厲害, 不過圖表 要怎麼使用阿 ?

左側是負載電流,中間的曲線是負載電壓,這兩個參數是已知的。兩點可以畫出一直線,交會到右側的座標便是電阻值。

因為電容值和負載電流在同一個座標軸上,所以當你決定負載電流的同時,就連帶決定電容值了。

這樣的解釋清楚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