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enter of the line in your gerbers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5-06):
下面这段话是说fab 厂如何去确定板子的边缘,我不懂the center of the line in your gerbers指的是什么,谁来帮我解释一下,多谢

网友A:
这个是让你在gerber中心找

网友B:
照字面意思来理解的话,应该说的是你可以按照你希望的方式来定义印制板的形状,如果你告诉板厂你提供印制板的外框,那么他们将按照你的 gerber 文件中板框线的坐标来加工印制板的外沿。the center of the line in your gerbers 说白了就是线的坐标,因为线肯定是有宽度的。还有,高亮那段话中,语法似乎有问题,follow 应该是 following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字面意思来理解的话,应该说的是你可以按照你希望的方式来定义印制板的形状,如果你告诉板厂你提供印制板 ...

谢谢,the center of the line应该是因为线是有宽度的,指线的中心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让你在gerber中心找

谢谢,问题基本上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