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正常吗?

楼主(2016-05-06):
padsallegro,都块一个小时了

网友A:
    删掉平面层的铜再转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掉平面层的铜再转下试试

    是PADS转出asc的版本太高了

网友:
    降低版本试试

不过也不建议从pads转allegro

    基本是一团糟糕 封装信息都是pad1,2,3..之类 以后改起来也不费劲

    当然凑合用也无所谓

网友:
    Look Look Look L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