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在特定区域内线宽怎么变小区域规则么用

楼主(2016-05-06):
    各位老大,请帮忙解下疑惑,我是新手,差分线我设置的10_6_10,,
              然后IC那部分PAD宽8,,间距也小,,所以想把进入IC的线
           设置为7,,,设置了区域规则,,其他未设置的线可以
           进入区域后自动变为7MIL,,差分线就不行,,想让
           差分线也自动变小该怎么办?

网友A:
    应该是规则优先级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规则优先级的问题吧

谢谢,可是有办法实现差分也自动变小吗?

网友B:
    差分的neck线径设到7mi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分的neck线径设到7mil

    谢谢,试一下去呵呵,

网友:
    差分的neck线径设到7mil  不用设区域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