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在特定区域本身誤差1ps(1*5=5mil)

楼主(2016-05-06):
差分线在特定区域本身誤差1ps(1*5=5mil) 請問一下挷好之後要如何設定 才可以2條誤差1ps(1*5=5mil)

网友A:
    不是很了解你的意思,是指特定的区域两根线之间的误差值在5MIL以内吗?如果是的话,设置好两个T点,然后建立一个match group 就好。还有个问题是我们理解的1PS不是5mil

网友:
    Look Look Look Look Lo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了解你的意思,是指特定的区域两根线之间的误差值在5MIL以内吗?如果是的话,设置好两个T点,然后建 ...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