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自動產生一大筆零件的psm & device file

楼主(2016-05-06):
    各位大大,
    我現在整理舊零件庫,遇到棘手的問題.
    零件檔案只有dra, 沒有psm檔以及device, 若以手動方式要產生這2個檔案.
    我能想得到的方式就是一個檔案開啟後,save &create device file一次,
    以產生psmtxt.
    但是若有500筆零件檔只有dra, 沒有psm檔以及device.
    不就要做上述手動產生檔案方式500,
    想請教各位是否有skill file或是有甚麼內部指令可以像批次檔一樣,一次自動產生500 筆零件的psm &device file.

    非常感謝.

网友A:
    提供一个批量生成的代码,先打开目录中任意一个dra文件,然后加载以下SKILL并运行即可循环生成所有DEVICE文件。

    1. axlCmdRegister( "makedevice" 'eda365_make_device_batch ?cmdType "general")
    2. defun( eda365_make_device_batch ()
    3. prog(()
    4.         dra_list =  rexMatchList(".dra$" getDirFiles(".\\"))
    5.         foreach( p dra_list
    6.                 when( axlOpenDesign(?design p ?mode "wf")
    7.                         when( axlDesignType(t) == "PACKAGE"
    8.                                 ScriptFileName = axlTempFile()
    9.                                 Script_File = axlDMOpenFile("TEMP", ScriptFileName, "w")
    10.
    11.                                 fprintf(Script_File "scriptmode +i\n\n")
    12.                                 fprintf(Script_File "setwindow pcb \n")
    13.                                 fprintf(Script_File "create device \n")
    14.                                 fprintf(Script_File "setwindow form.crdevice \n")
    15.                                 fprintf(Script_File "FORM crdevice done \n")
    16.                                 fprintf(Script_File "setwindow pcb \n")
    17.
    18.                                 axlDMClose(Script_File)
    19.                                 sprintf(runScript, "replay %s" , ScriptFileName)
    20.                                 axlShell(runScript)
    21.                         )
    22.                 )
    23.         )
    24. ))
    25. ;deargd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供一个批量生成的代码,先打开目录中任意一个dra文件,然后加载以下SKILL并运行即可循环生成所有DEVICE文 ...

    device的CLASS怎么会自动选择呢?

    如果默认一个CLASS为IC、IO、DISCRETE其中的一种的话
    有个方式比这个要快的多

网友:
    你好像少生成一个文件吧;.pad

楼主:
    感謝2樓樓主回覆, 在請問有無完整的產生psm; bsm; osm; ssm; fsm;txt 版本的skill file.

网友:
    GetSymbolList.vbs
    用netin的方式导入生成的txt,所有零件都可导入一张空板子
    自己根据需要修改文件夹名字,获取的文件后缀
    DumpSymbol.il
    将零件导出,包括dra,*sm,txt

    891 Bytes, 下载次数: 35, 下载积分: 贡献 -30 , 威望 -10

网友(2019-09-20):
    剛好有需要~感謝大大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