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库里面有封装,PCB上面就是调不进来?

楼主(2016-05-06):
    为什么库里面有封装,PCB上面就是调不进来?是不是封装建的有问题还是设置问题啊,求解答。。。谢谢………………

网友:
    看看路径对不对

网友:
    看下面的报错提示,就知道原因了,肯定是差点什么

网友:
    查查你的 psmpath  padpath之类的

网友(2018-07-02):
    是否连到正确路径

网友:
    是不是最小层的PCB去调最大层的封装,

网友(2018-08-27):
    一般都是路径对错,零件所需要的档是否缺少,看提示,

网友:
    可以看看路径,或者名是否一样等啊啊

网友(2018-11-27):
    有可以能是零件所需要的pad没放到库里面去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系统给出的提示,也许就是普通的路径的错误或者是原理图中的名称和封装库中的名字不一致。

网友(2019-03-15):
    你是用的AD吗?在集成库里放置的原件,原理图和PCB是严格一一对应的,如果原理图里没有添加这个封装,是不能在PCB里防止这个封装的。如果你非要在PCB直接放置这个封装,就再安装一下这个PCB封装库,就可以直接放置了

网友:
    用的什么工具啊?报错么?log里面怎么描述的?光靠文字描述很难猜啊。

网友:
    楼主你是调用出问题了还是PCB放置元器件出问题了?

网友:
    可能因为路径原因

网友:
    看不到器件基本上就是路径问题,能看到器件,但是在PCB里面放不下来基本上就是缺少焊盘或者FLASH文件。

网友:
    路径是否对,是否缺少pad

网友(2019-04-15):
    可能原理图封装有对应2个pcB封装,这样导致从powerLogic导到pAds导不过来

网友:
    有这个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