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等长设置问题求助

楼主(2016-05-06):
如图,设置了match group后,但是不管这么analyze,actual和margin就是什么数据都不出来。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可能PCB操作界面还有命令还没结束

网友:
    你线还没走的话是不显示的

网友A:
    在线规则检查里面查长度检查那一项,看一下是否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线规则检查里面查长度检查那一项,看一下是否开启。

    没错 打开了才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线规则检查里面查长度检查那一项,看一下是否开启。

在哪里打开?一直没找到。

网友:
    我也常碰到这个问题,显示黄色,就是分析不出来,求解决步骤

楼主:
    哈哈,找到了,在setup -> constrains -> modes里面打开。

网友:
    走完线再回到这就有显示了,线没走没显示的东西

网友:
    规则设定完,飞线布通,

网友:
    Look Look Look Look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找到了,在setup -> constrains -> modes里面打开。

打开 modes然后选哪个?

网友(2018-07-29):
引用 网友B:
    打开 modes然后选哪个?

    看我上传的图

    等长检测模型

    等长检测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