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legro 16.6中打开Densign Entry HDL也出错

楼主(2016-05-06):
allegro 16.6中,点击打开Densign Entry HDL,出现如下提示(见图片),补丁62,之前在Allegro15.7,打开Densign Entry CIS,也出现这种情况,补丁是79.
不知是何原因,很是郁闷......

网友A:
1.没有破解好 2.安装元件时关掉防火墙和杀毒软件 3.尽量用原装系统,不要用深化版的。

网友B:
    以后建议打补丁的时候 最好先使用虚拟系统进行验证一下,验证能用再正式重新打

不然就自己当小白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没有破解好 2.安装元件时关掉防火墙和杀毒软件 3.尽量用原装系统,不要用深化版的。

    系统是GHOST XP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后建议打补丁的时候 最好先使用虚拟系统进行验证一下,验证能用再正式重新打

不然就自己当小白鼠了

安装Allegro16.6时,安装基本软件后,再安装补丁,再破解的.
    在安装Allegro15.7时,安装基本软件后,安装补丁021,不会出先此情况,但安装基本软件后,安装补丁079,会出先此情况(打开CIS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