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ackage geomitry/soldermask top层画一根line,是开窗露铜了吗?

楼主(2016-05-07):
package geometry/soldermask top层或者board geometry/soldermask top 画一根20mil宽的line,板子做出来是在TOP层露了20mil的宽的铜吗?求教

网友A:
是,如果 soldermask top 是画在铜上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如果 soldermask top 是画在铜上的话。

哦,那我在Top层cline上面再画一根同样宽的line放board geometry/soldermask_top层,是表示这根cline露铜了吗?之前从没这样做过,之前都是在soldermasktop层画shape而非line, 偶然看到别人画一根line.

网友:
线和铜皮效果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那我在Top层cline上面再画一根同样宽的line放board geometry/soldermask_top层,是表示这根cline露铜 ...

是,可以通过 gerber 确认一下。

网友:
生成gerber文件的时候要把package geometry/soldermask top层或者board geometry/soldermask top 放在soldermask top

网友:
关键还得看artwork里加没加这层啊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