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AS LOGIC封装不能同步到LAYOUT

楼主(2016-05-07):
用的vx1.2,更新了logic下的封装,同步到layout,还是不行,还要自己选择下不知道是为什么?
截图如下:
 也就是说,我选择了TO-92,同步到PCB后还是要重新选择才是TO-92。

楼主(2017-05-21):
引用 网友A:
高版本的没有用过现在我只用过9.5的你看一下你那个从原理图导入到PCB中选项打上勾没,对比PCB封装分配和对 ...

的却,是你说的这个原因,我没有钩选那项.

网友A(2016-05-09):
高版本的没有用过现在我只用过9.5的你看一下你那个从原理图导入到PCB中选项打上勾没,对比PCB封装分配和对比名称建议添加和删除元件而不是重命名,你看一下打上勾没

网友:
你明明不是选的SOT-23么,反正看不太懂你说什么。难道你选了TO-92导入PCB变成SOT-23了?不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