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的IMX6Q6,4片DDR3,官方建议T型,一般DDR3不都是fly-by,应该选哪个

楼主(2016-05-07):
现在做一个项目用的飞思卡尔的IMX6Q6,官方建议4片DDR3正反各贴2片,走T型,但是一般DDR3不都是fly-by么,看了很多帖子说DDR3 T型效果不太好,领导说不用考虑板子尺寸,求大家指导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如果有用过这个片子的麻烦说下经验,跪谢!

网友A:
IMX6QT和fly-by都可以,手册上也写的T和fly-by都可以,你肯定没有仔细看手册,一般DDR3不都是fly-by么,这是不对的,不支持读写平衡的芯片是不能用fly-by的,理论上芯片少的时候用T效果会好一点,芯片多用fly-by效果好一点

网友:
    做好。就仿真一下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X6QT和fly-by都可以,手册上也写的T和fly-by都可以,你肯定没有仔细看手册,一般DDR3不都是fly-by么,这是 ...

    我刚重新看了下手册,是可以fly-by,另外问下fly-by是要加终端电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重新看了下手册,是可以fly-by,另外问下fly-by是要加终端电阻吗

    手册写得很清楚,仔细看ODT那一张

网友:
    Look Look Look Look

网友:
    freescale的设计是很奇葩的,而且,他们基本不提供仿真模型。看手册吧,最好是fly-by。另外,提醒一点,fly-by的话,从CPU到第一个CHIP的ADDRESS/COMMAND/ETC信号要长点好,最好有3个inch左右

网友:
    官方给的就是T拓扑,如果没有容量要求就不用去折腾了,IMX6的DDR速度很低,T和FLY-BY没大的区别,除非你要做4G容量的。

网友:
    对的,速度低一点就按官方推荐的做,严格等长就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B(2017-07-27):
引用 网友A:
IMX6QT和fly-by都可以,手册上也写的T和fly-by都可以,你肯定没有仔细看手册,一般DDR3不都是fly-by么,这是 ...

大神,能不能讲一下读写平衡的工作原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神,能不能讲一下读写平衡的工作原理

    用DQ0 8 16 24 32 40 48 56这几根线校准DQS/DQ与CLK之间的封装&PCB的传输延时差,然后控制器支持DQS插入时延配置,使颗粒端每个颗粒clk/dqs时延差一致,一般只有ddr的位宽比较宽时(32 or 64),控制器才会考虑支持读写平衡ddr3 jedec规范里有对write leveling的描述

网友(2021-07-15):
引用 网友C:
用DQ0 8 16 24 32 40 48 56这几根线校准DQS/DQ与CLK之间的封装&PCB的传输延时差,然后控制器支持DQS插入 ...

关于读写平衡,你的解释貌似不对吧。我查到的资料是dqs不断的延迟,直到检测到clk的上升沿,然后dq发送1给主控,标志dqs需要延迟的时间,这个是需要主控支持的。另外你下边贴的这个截图说的不是读写平衡,是swap的规则吧,同组线内最低位不能动,其他可以任意交换,组与组也可以交换。

网友:
    bga封装问题请教

网友:
首先,从颗粒数目的情况来考虑。一般在4个或者4个以下的拓扑,使用T型或者Fly_by型都没有太大问题,主要看个人喜好了,如果板子布线空间足够的话,还是建议使用T型拓扑,信号质量也不赖,后期调试也较简单;如果颗粒数目超过4个,那么果断使用Fly_by拓扑,不要问我为什么,等你去绕等长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要用Fly_by拓扑了。

其次,从布线空间来考虑。板内布线空间较充裕,有足够的空间绕等长,可以使用T型拓扑,如果板内布线空间较紧张,没有足够空间绕等长,那么还是使用Fly_by拓扑。

再次,从信号速率来考虑。一般T型拓扑频率超过1GHz信号质量就会出现大幅的下降,所以此时应考虑使用fly_by拓扑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