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看 差分线 走线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6-05-08):
2个 adclk925 分四路2.4g差分,内层一侧是完整的地,
一侧是分割的电源但差分走线所在的部分是完整的,
麻烦大神帮忙看一下,这样 铺地包起来 和 打地孔 有没有问题?
布局是不太合理,线有点绕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尽量调整使得高速差分信号走的尽量短尽量少绕线,从图片上看有优化的空间

网友:
另外,两侧的铜皮过近会降低差分信号的阻抗,需注意

网友A:
在正下方出来的走线,有的地方包地断掉了,这就等于包地不完整,左边三对,中间那对往上面走一点点也不完整

网友B:
    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可以优化下,比如有的差分线长可以缩短,过孔处出线的宽度不要那么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可以优化下,比如有的差分线长可以缩短,过孔处出线的宽度不要那么宽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正下方出来的走线,有的地方包地断掉了,这就等于包地不完整,左边三对,中间那对往上面走一点点也不完整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