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Allegro中的线和孔都出现Object is read only,怎么处理?

楼主(2016-05-08):
5金币
请问Object is read only如何消除??现在板子上的走线和过孔都无法编辑和复制了。

网友:
是不是文件被锁定了,你可以尝试一下 菜单——file-properties ,弹出的对话框,把unlock 按钮解锁一下。。。。或者你把文件另存一下,记得把文件名改掉试一试。。

网友A:
是BGA区域的过孔和走线吗

网友B:
    绘制协同设计的分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绘制协同设计的分区了?

是啊,杜工,早上给你看过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BGA区域的过孔和走线吗

分区设计时,从板上的部分线和过出现上述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杜工,早上给你看过了的。

能把文件传上来研究研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把文件传上来研究研究吗?

    公司保密,无法输出啊。。。你今天早上不是在我这看过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保密,无法输出啊。。。你今天早上不是在我这看过了么?

    只是简单看了下,要找公司高手研究就要有文件。

网友(2017-01-04):
    大神们有解决方案了吗?求解,遇到同样问题了,出现在partition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