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语言在哪里写?

楼主(2016-05-08):
论坛里关于这方面的资料都有权限设置,表示看不了,希望好人心给你资料。想自己写skill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回复?

网友A:
有相同...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相同...問題........!

在env文件里写

网友B:
这是skill调用的函数库
在command窗口可使用set telskill调出调试窗口

编写的skill一般保存为*.il

加密方式为
encrypt("inpath" "outpath" "password")

在allegro.ilinit里面添加
load("*.il" "password"),在启动软件时调用skill

网友C:
很多东西确实看不了  等级不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skill调用的函数库
在command窗口可使用set telskill调出调试窗口
编写的skill保存为*.il

感谢回答,等级不够,只能看一点点,附件下载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东西确实看不了  等级不够啊

每天接收每日任务,还有多回复和发帖,很快就可以升三级。正常一天可涨10点左右威望,甚至更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等级不够,只能看一点点,附件下载不了

C:\Cadence\SPB_16.6\doc\algroskill\algroskill.pdf
C:\Cadence\SPB_16.6\doc\sklanguser\sklanguser.pdf
这里就是skill全部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adence\SPB_16.6\doc\algroskill\algroskill.pdf
C:\Cadence\SPB_16.6\doc\sklanguser\sklanguser ...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adence\SPB_16.6\doc\algroskill\algroskill.pdf
C:\Cadence\SPB_16.6\doc\sklanguser\sklanguser ...

还想问个问题,我在command窗口输入set telskill后出来的SKILL窗口,怎么保存为 *.il 格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想问个问题,我在command窗口输入set telskill后出来的SKILL窗口,怎么保存为 *.il 格式?

你的问题比较奇葩
set telskill只是skill调试窗口,省略了command窗口使用skill函数前必须加"skill "的步骤
你如果想把代码整合成函数,直接拷贝到新建文本文件,然后后缀改成.il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想问个问题,我在command窗口输入set telskill后出来的SKILL窗口,怎么保存为 *.il 格式?

看样子是我上面的描述不够清楚
比如我编写了一个函数
axlCmdRegister("DumpSymbol" 'DumpSymbol)
axlSetAlias("ds" "DumpSymbol")
procedure(DumpSymbol(@optional (syms nil))
unless(syms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all") ?onButtons '("noall" "symbols"))
  syms = axlGetSelSet(axlSelect())
)
when(stringp(syms) syms = axlSelectByName("REFDES" syms))
foreach(sym syms
  axlWritePackageFile(sym->definition)
  axlWriteDeviceFile(sym->component->compdef)
)
)
我需要在开启软件的时候就能调用这个函数
那么就把这个保存成DumpSymbol.il
放在getSkillPath()获取到的任何一个路径内
在allegro.ilinit中添加
load("DumpSymbol.il") ;password指的是加密密码,如果没加密就不需要输入
就能在开启软件时,使用快捷键 ds 调用这个函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skill调用的函数库
在command窗口可使用set telskill调出调试窗口

說明得很清楚~~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