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E7.9.5版本中如何设置过孔盖油功能,谢谢!

楼主(2016-05-09):
mentor  EE7.9.5版本中如何设置过孔盖油功能,谢谢!

网友:
1. 数量多的话,在PCB中,编辑via和trough hole的padstack,去掉其top和bottom的soldermask定义;

2. 个别操作,在Draw Mode下,显示Soldermask层,做个别改动;

偷懒的话,告诉板厂,过孔全部盖阻焊。

网友:
    via pad就不要设置soldermask层的pad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