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模块的半孔板,孔径多大合适?

楼主(2016-05-09):
要做一个类似于蓝牙模块的半孔板,直接贴到大板上。半孔的孔径不知取多大才能保证焊接的良率?

网友A:
一般蓝牙模块有datasheet尺寸可以参考吧?根据datasheet找到半孔实际尺寸,比半孔实际尺寸宽度稍微大点就行,长度稍微长点,方便爬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蓝牙模块有datasheet尺寸可以参考吧?根据datasheet找到半孔实际尺寸,比半孔实际尺寸宽度稍微大点就行 ...

OK,多谢多谢!

网友:
数据手册,一般是留在板上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

网友:
请参照蓝牙的规格书

网友(2016-09-07):
板厂的制作工艺以0.6MM内径为最小最合理的生产标准!

网友(2020-10-26):
    0.6mm孔径是最合理的吗?那孔与孔之间的间距是多少最合理呢?谢谢

网友:
    孔与孔之间的间距根据资料来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