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核心板,请大家批评指正

楼主(2016-05-09):
2016.5.9
自己花费四天时间绘制的STM32核心板,欢迎大家挑刺。
里面使用的接插件是48PIN的欧式插座。

2016.5.12
调整了部分布局,更改了一些过孔位置,感谢大家的指正。

STM32F103ZET6_Core_board_LQFP144_V1.0 - 副本.rar

网友A:
线宽线间距及过孔都可以调整的很好,电源走线也可以优化一下

网友B:
1. 太多过孔上焊盘了,加大制作和焊接难度。空间还可以孔尽量不要打到焊盘中间了。
2. 接口应该较高,阻容和接口距离拉大点,焊接调试会省事
3.晶体走线和一般走线拉开间距,复位线也是,并且最好加粗点
4。晶体和电源接口距离拉大点,隔离做好点
5.主要电源和地焊盘连接的地方加粗点。5V电源入口太细了。主要电源最好铺铜皮

同志还需努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太多过孔上焊盘了,加大制作和焊接难度。空间还可以孔尽量不要打到焊盘中间了。
2. 接口应该较高,阻容 ...

首先感谢您花费时间为我点出不足!
1,2确实没有考虑到焊接调试的方便,4晶振和电源间的隔离怎么做啊?
还有就是请问线宽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宽线间距及过孔都可以调整的很好,电源走线也可以优化一下

请问线宽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啊?线宽不是不能超过芯片焊盘的宽度吗?

楼主:
请问双面布局是不是对于批量生产不太好啊

网友B:
如果控制阻抗就需要根据叠层用阻抗计算工具计算,一般用Polar9000.若不控制阻抗一般线宽大于4mil以上,具体根据走线空间情况决定。焊盘出口的线宽不要大于焊盘宽度,出去后可以改变线宽。双面布局不影响批量生产,只是焊接的时候要过两次炉。空间足够就单面,不够就双面,但是尽量顶面放大器件,底面只放阻容类的小器件。看你应该是新手,在网上也找PCB布局布线规范这类资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控制阻抗就需要根据叠层用阻抗计算工具计算,一般用Polar9000.若不控制阻抗一般线宽大于4mil以上,具体 ...

确实是新手,之前也画过几块电路板,但是标准只是能用就行,没有考虑过太多电磁兼容性的问题,谢谢您呐

网友C:
过孔不要打到焊盘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孔不要打到焊盘上

后来调整了一下又上传啦,感谢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一下

又更新啦亲,参考了大家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张挺好的。

一起学习亲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双面布局是不是对于批量生产不太好啊

不一定会赞成影响,造成不好贴片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