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 Cross Section 中的FR-4参数应该填多少?

楼主(2016-05-09):
如题,想请教一下各位,板厂提供给我们的只有铜厚。那么,在Layout Cross Section下的FR-4应该填写什么参数呢?

网友A:
    FR4指的是介质层CORE或者PP的厚度,在你给你第二张表上有数字呈现,你没注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4指的是介质层CORE或者PP的厚度,在你给你第二张表上有数字呈现,你没注意吧

非常感谢~是我粗心了~~

网友B:
    楼主,你那个ecxel 表格可以发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那个ecxel 表格可以发我?

你干嘛用啊?

网友B:
    参考做阻抗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做阻抗用呀

好的,这个也只能参考~

    M151_stack up.zip

网友:
    和你用的哪家的料有关 最好和厂家沟通下他们常用的fr4 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