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第频率辐射测试(150KHZ-30MHZ)

楼主(2016-05-09):
各路大神,求赐教。这个是一个无线充电器做一个车船标准辐射测试(CISPR25-2008).加上10W 的负载后辐射就超标。如附件图。请教下像这种低频的辐射超标用什么器件比较有效果呢?

网友A:
就传导还是辐射呀,电源跟PCB布线关系非常大。另外辐射就因该加屏屏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传导还是辐射呀,电源跟PCB布线关系非常大。另外辐射就因该加屏屏蔽呀。

辐射啊,如果单纯的屏蔽的话就没多少意义了。

网友(2016-07-12):
这种不过,多数来自于连接器部分的屏蔽和电流滤波。

网友:
输出谐振了吧

网友(2017-04-27):
不知道,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