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156.25M时钟信号回沟问题

楼主(2016-05-09):
上图时时钟测试图和数据,下图是PCB走线图,请大神分析一下这么短的走线为啥会有回沟呢?是因为时钟晶振放在背面的缘故吗?有两个过孔的缘故。

网友A:
这种回沟是因为你走线交叉而且电容离晶振太远的原因,为什么会这么设计?难道Controller的design guide没有提及电容的摆放和走线的关键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回沟是因为你走线交叉而且电容离晶振太远的原因,为什么会这么设计?难道Controller的design guide没有 ...

刚接手别人的案子,请大神指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回沟是因为你走线交叉而且电容离晶振太远的原因,为什么会这么设计?难道Controller的design guide没有 ...

1.晶振放在背面是怕芯片发热影响晶振的参数。
2.为啥电容这么摆放,我也不太清楚,是布局时没有注意的缘故吧,

网友:
应该是因为反射导致的有回沟

网友:
1.测试点形成小的天线、
2.电容打孔太远

网友:
电容的排放估计是为了PCB的美观,做到横成排竖成列,很多layout  house的PCB工程师都这样,为了看起来的美观,常规的信号线是无所谓的,但是对于156M这样的时钟来说一点的stub都是致命的。同事晶振的布局就是个错误,应该和IC共面。由于过孔的换层导致了回钩的出现

网友:
一般来说,受端的起振电路应该是越靠近受端越好,尽量让起振回路最短且粗,并包地处理,减少其他电路对起振电路的干扰;你这个套电路的布局离受端太远了,起振回路又换层了,你这信号能好的起来才怪

网友:
不一定是走线长短的原因,还有可能是芯片管脚的输入电容太大反射导致的,估计在die上测的波形会好很多,但这需要仿真结合实测对比验证。

网友:
涨见识了,不错

网友:
容性负载导致

网友(2016-11-22):
这信号回勾应该主要是反射引起的
1.电容离晶振太远,从晶振到芯片之间的传输路径容性负载不连续,导致末端芯片和电容之间发生多次反射,产生台阶和回勾。
2.过孔换层导致传输路径阻抗突变。
3.另外,那两个电阻用了多少Ω的?

网友: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测试位置不合理导致的。走线本来就不长,测试点选择在了中间,导致会有回沟。如果接收芯片管脚到DIE的走线不长的话在芯片下面测试应该会没有回沟。

网友(2017-04-26):
    多拓扑结构很容易产生

网友:
1.楼主这是差分线吧,156M的时钟算是高速信号,除了上面说的几种情况,还需要注意的是过孔换层,意味着你的参考层也换了,所以这时候应该在过孔的地方增加接地孔,从而使参考层连贯。
2.另外这种差分线过孔之后还交叉走线,这种走法不好吧
3、以上都是可能的原因分析,最终都需要靠仿真来确认,以验证你的分析是否正确

网友:
    回溝在參考點時容易造成信號誤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