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家所说的4层板PCB,1+2+1,2+2结构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5-09):
请问各位,大家所说的4层板,1+2+1,2+2结构是什么意思??
新人一个,高手莫怪。

网友A:
    都是4层板,1+2+1指的是一次镭射,一次压合成型,2+2相当于是2次镭射,2次压合,4层板做2+2相当于是any layer

网友:
    2+2  太奢侈了。。。。1+2+1 都很少用。

网友B:
    1+2+1,2+2中的2代表一张板材,1代表直接用铜箔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1,2+2中的2代表一张板材,1代表直接用铜箔

做PCB不都是一层一层的叠的啥,四层板叠三次,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4层板,1+2+1指的是一次镭射,一次压合成型,2+2相当于是2次镭射,2次压合,4层板做2+2相当于是any lay ...

    PCB不是一层一层叠的啥,四层不就压合三次而成?本人愚钝,莫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PCB不是一层一层叠的啥,四层不就压合三次而成?本人愚钝,莫怪

PCB不是一层一层的压的,一般不做盲埋孔的板子都是一次压合成功。这样可以节省时间和人力,建议去板厂参观一下
多学习一下PCB的制作过程,你就会清楚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不是一层一层的压的,一般不做盲埋孔的板子都是一次压合成功。这样可以节省时间和人力,建议去板厂参 ...

    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

那我做板子的时候该怎么去选择两这种结构呢??

网友:
    自己百度下,PCB制造流程。基础知识,需要你耐心一些。如果没耐心,别做layout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设计PCB不仅仅是单纯的叠构的选择,要综合很多方面的考量,以你的4层板来看,中间应该做GND 或者POWER。
除非你是有特殊设计,要不根本就不需要做盲埋孔,一次压合,连镭射都不需要就搞定了,

网友:
    也说的这个软硬结合板的压合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