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层PP中铜皮应该在哪个位置?

楼主(2016-05-10):
如图叠层,在实际压合的过程中,L2层的铜皮会处于以下情况1,2,3中的哪种呢?谢谢。

网友A:
没有看明白,这不是个盲埋孔板?L2层的铜皮处于什么情况,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明白,这不是个盲埋孔板?L2层的铜皮处于什么情况,是什么意思?

是盲埋孔板。压合的过程中,是不是L2,L3之间的PP先压合,然后铺上铜皮(L2)压合,蚀刻(电镀),再压L1,L2之间的PP,然后铺上铜皮压合,蚀刻,电镀

所以我的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L2层的铜皮会不会被压到L2和L3之间的PP中?1、完全没被压入;2、压入一半;3、全部压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盲埋孔板。压合的过程中,是不是L2,L3之间的PP先压合,然后铺上铜皮(L2)压合,蚀刻(电镀),再压L1 ...

按这个叠层来看,2 3 4 5 层是一起压合,铜皮不会压入。
关心这个是出于什么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这个叠层来看,2 3 4 5 层是一起压合,铜皮不会压入。
关心这个是出于什么考虑?

主要是发现在计算阻抗时差别较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发现在计算阻抗时差别较大

计算阻抗,要看铜朝上还是朝下(影响H取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阻抗,要看铜朝上还是朝下(影响H取值)

对的,我问的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我问的就是这个问题

朝上 朝下 和压入没有关系 只和压合的次数和盲埋孔结构有关

网友:
想问版主一个问题,PP的型号怎么确定?比如说四层,六层,八层1.6mm板厚,中间的PP选取和core的选取怎么确定的?

网友:
发错地方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