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原理图库更新

楼主(2016-05-10):
前期我在原理图库中没有添加Footprint,在画完原理图时,我又在原理图库中将Footprint中添加上了。问题如下:
原理图中的位号已经添加,我想把原理图库中的footprint更新到原理图里面,但是想保证位号不变。
我试了试,好像没有办法实现啊!
如果选择replace schematic properties这个选项的话,footprint可以更新,但是位号就变成问号了。

是不是这个样子,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这个不清楚了,可导出后添加再导入

网友:
可以直接在原理图中添加PCB FOOTPRINT属性,这样位号不会改变

网友:
你可以把它拷贝到EXCEL中,然后改完之后在黏贴回去就可以啦。这样也挺快的。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