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capture 如何按页建ROOM

楼主(2016-05-10):
         哪位大神知道,目前我只能一页一页的建ROOM,谁有方法可以自动整个线路按照页数加ROOM???
        10页以内,我可以点十下完成,万一线路有几十页,那就很浪费时间了

          谁有可以自动按页设置ROOM的小程式啊

网友:
好像無法如你所願,因為像是 CPU 是分裂零件,分別散落於不同頁面,此時 ROOM 屬性該如何訂定?
其實手動編輯幾十頁添加 ROOM 也算很快,點選一個頁面 + 一次添加所有屬性,這樣一頁也不超過10秒。目前只好委屈你先手動添加,等待高手給外掛程序。

网友:
    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