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进行差分对进行拓扑提取,遇到些问题,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2016-05-10):
我在进行差分对进行拓扑提取,遇到些问题~
在CM中,我明明是设置好了的差分对,但是,在进入 SigXplorer PCB SI GXL 窗口的时候提示错误。
有没有遇到相同情况的?我不太明白这个要如何解决~

网友A:
    差分线所接器件模型没有定义差分属性,系统默认的模型也没有定义差分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线所接器件模型没有定义差分属性,系统默认的模型也没有定义差分属性。

    谢谢杜老师~我初学,自己看资料,完全看的糊里糊涂的,还是去我们学堂学习一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