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3 软件卡死

楼主(2016-05-10):
现在使用的是 allegro16.3 版本,从昨天开始软件出现卡死现象,具体表现为:不论执行哪个命令,在结束或转换命令的时候,软件就卡了,一般需要两三分钟左右才会正常(部分大小PCB 的卡),并且电脑重启后也没有改善。请问,有知道原因的吗?除了重新安装软件还有别的解决办法吗?谢谢

楼主:
这个应该和我的环境变量设置有关。之前 HOME 指向的路径为 C:\Cadence\SPB_16.3, 现在将 HOME 改为 C:\,软件就不卡了

网友:
打了补丁吗?

楼主:
最近两年多都没有打过补丁,应该是盗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