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要如何用规格书中的minimum off time 去计算出降压转换器的最大占空比??

楼主(2016-05-10):
请问我要如何用规格书中的minimum off time 去计算出降压转换器的最大占空比??

假设
minimum off time 是 300 ns
fs 是 470kHz

网友(2016-06-23):
首先搞清楚在什么情况下,Buck的占空比最大。

网友:
答:输入电压最小,输出电压最大的时候。这个跟你的芯片的最小关断时间没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