詢問有關Intel_tabbed_routing的Skill

楼主(2016-05-10):
    請問有人有寫出可以快速產生不同線寬線距的tabbed_routing嗎??因為Intel提供的skill只能產生小方塊,但無法讓我每條線都等長,都需要手動調整非常麻煩呢.不知道有沒有那位大大有寫出來呢??例如下圖要做2種不同區域但每條線又要等長使小方塊的數量可以+/-2.

网友:
    因为我没有三级会员

网友A(2016-07-29):
    就得根据stackup算出tab的大小,一般都是不能通用的

网友:
    沒有實際處理過,如有Skill我也想要。

网友B(2018-07-20):
    Intel提供的skill只能產生小方塊  你有这个skill吗?

网友:
    这个功能软件自带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Intel提供的skill只能產生小方塊  你有这个skill吗?

    軟件自帶

    軟件自帶

    軟件自帶

网友:
    命令 是generat_tabs  不知道是原因   调不来这个命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得根据stackup算出tab的大小,一般都是不能通用的

    要怎么计算  有没有方法

网友:
    有一个算net上有多少个tab的skill

网友B:
    你这个是自己写的还是软件自带的

网友:
    哪有自动等长的,都是自己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自己写的还是软件自带的

    不是自己写的也不是是软件自带

网友:
我的三级会员不见了

网友(2020-06-09):
软件自带的,怎么计算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