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K7 325T功耗问题求助!

楼主(2016-05-10):
各位大神,我用的Xilinx K7 的325T ,已经设计过两版,均存在功耗无法控制的情况,主要问题在核压1.0V上,用外部接入1.0V都可以正常工作,起初怀疑散热问题,
第二版的芯片散热做的非常好----FPGA的温度到达70℃左右时,1.0V核压芯片的温度只有不到35℃。
电流一直在涨,控不住啊!
电源芯片的参数已经调的没办法再调了!

急求有经验的大神帮忙!跪谢啦!
:'(:'(

网友A:
功耗问题主要应该是跑的逻辑越多 功耗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耗问题主要应该是跑的逻辑越多 功耗越大

但是正常情况下,电流上升到一定值会停的啊!即使逻辑多,也会有一个平衡值得!

网友:
K7的芯片我们也有用过 在没加散热器的情况下 也不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