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脚出来的差分走线是斜的

楼主(2016-05-10):
    如上图,左边芯片出来的差分线从PIN出来的地方是斜的,我从左边往右边拉是这样,从右边往左边拉也是这样,请问各位大侠,如何解决啊?

网友:
    某些地方出问题了,多试试,总会消失的。

网友:
    这问题好奇葩!!

网友:
    首先check一下软件错误,然后在别处复制一段差分线头过来看看会出现DRC不,如果出看看是什么DRC

楼主:
    知道是什么问题了,差分线所在的两个PIN脚长度不一样,PIN中心不对齐

网友A:
    route -> auto-interactive phase tune

是否使用这个命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ute -> auto-interactive phase tune

    是否使用这个命令了?

    没有,这个命令对走线有哪些影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这个命令对走线有哪些影响啊?

这个命令会自动将查分线+-拉等长,option选项有个地方要是打钩的话,会将差分线弄成斜线以便等长,不是45度走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