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的原件封装错误怎么解

楼主(2016-05-11):
各位高手:
      请问下上图怎么解,谢谢

楼主:
PCB封装是用的SOP8

网友A:
上文件,看图猜不准,你这个是不是PCB封装定义了管脚名称在原理图上出现了映射,还有一点你的门CAE封装跟PCB封装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文件,看图猜不准,你这个是不是PCB封装定义了管脚名称在原理图上出现了映射,还有一点你的门CAE封装跟PC ...

   谢谢回复,补充一下,现在是在Logic里用同一个5脚的门封装,分了A\B 两部份建这个元件,A部份用了5个脚 ,其中两个是电源和地;B部份只用到三个脚,还有两个脚悬空不用;因为PCB封装是8个脚,所以在Logic里元件的B部份的这两个悬空的脚不道怎么处理,因为它们会报错,是不是这个元件不能分两部份来建呢

网友:
CAE封装A五个脚,B只能三个脚

网友B:
    把B的两个管脚0去掉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B的两个管脚0去掉就是了

    谢谢,现已解决,直接去掉还不行,因为是用的同一个门封装;一去掉部两0管脚,A和B部份都去掉了:正确的方法是再建一个三个脚的门封装,用两个不一样的门封装,A部份五个脚,B部份三个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