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pe设定问题

楼主(2016-05-11):
Hi,

请高手给讲讲图片里的两个参数的具体意思,有些模糊,是长度宽度小于某个值,直接干掉这个shape吗?

网友:
    1、最小的铜箔通道宽度,小于此数值的将不会形成通道;2、最小的铜箔面积,小于此数值的铜箔不会生成。

楼主:
    铜箔通道?是两个shape之间的void吗?小于这个值两个vodi变成一个大void。

网友:
    1、最小的铜箔通道宽度,小于此数值的将不会形成通道;2、最小的铜箔面积,小于此数值的铜箔不会生成。
    小于这个值两个vodi变成一个大void? 不會變

网友:
    1、最小的铜箔通道宽度
    2、最小的铜箔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