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做了一个DDR3的板子,只能跑800?

楼主(2016-05-11):
这个板子是在原有的板子上改,带四片DDR3 96球的内存。DDR部份我动了,原因是看到规则表没有全亮绿灯。就是6组DQS都比其组内的DQ短150mil左右。规则是25mil.我调整了其中两组,调成等长了。原后时钟线也被我不小心弄到了。使得时钟差分组两线长相差30MIL.现在频率在1600时不开机。800就没问题。大家说说看,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有没有办法让它能跑1600??

网友A:
看了两遍你的描述才看懂。。。
800MHz和1600MHz差了一倍啊,你怎么会觉得800没问题1600就会没问题的。。。
开不了机的原因很多,但是有一点,不要简单的就把PCB上的所有走线都等长,会死得很难看。首先,微带和带状延时不同,加上串扰和振铃,走线的长度简单等长也许会成为阻碍信号时序要求的设计。
这种情况下还要跑1600MHz你得通过软件改寄存器配置来调整每个信号的delay,找软件商量下,看别人会不会打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两遍你的描述才看懂。。。
800MHz和1600MHz差了一倍啊,你怎么会觉得800没问题1600就会没问题的。。。 ...

谢谢回答。  这个板子现在准备改第二版了,这次我再也不画蛇添足。这事证明了有时候不是等长就更好。我现在知道仿真的重要了。所以这几天我也没上来追问,知道最好的办法就是重做一版。
这几天我在学仿真,知道你是这方面的高手。顺便在这里再问点问题,不胜感谢!!!
学仿真,找IBIS是个大问题。
我的CPU是Intel cherry trail T3 Atom x5-Z8300处理器。我去他官网找了很多关于这个平台的IBIS模型。但好像都不对。但没方法找到更多。我注意到内存的IBIS文件里是有记录PIN脚信息的。但是我找到的INTEL这颗CPU的IBIS没有这些信息。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一定要有PIN脚信息的才对。下边图片是下载的IBIS压缩包里的东西,里面有很多接口,我打开其中的内存部份,它又细分成时钟,命令等。唉呀!我是搞不明白了,这些个模型到底是干嘛的。我能用吗?

网友A:
能用。这些模型都已经分好bus了,很方便。
ATOM可以支持到1600MHz吗??是1.6Gt/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这些模型都已经分好bus了,很方便。
ATOM可以支持到1600MHz吗??是1.6Gt/s吧。。。

呵呵!我说是的内存的时钟,已经分好bus的IBIS模型和没分的,在调用时没什么区别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呵呵!我说是的内存的时钟,已经分好bus的IBIS模型和没分的,在调用时没什么区别吧?

再问一下,这个127位1+X+X7 PRBS伪随机码序怎么弄?谢谢!!!

网友(2017-03-01):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下,这个127位1+X+X7 PRBS伪随机码序怎么弄?谢谢!!!

    楼主搞懂没,分享下

网友B(2018-05-02):
    请问楼主跑到1.6了没最近在搞个64bit的ddr3不知道能不能用在研究中

楼主(2018-11-28):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跑到1.6了没最近在搞个64bit的ddr3不知道能不能用在研究中

好久没上来,第二版没问题了,是规则设计有问题,变绿灯反而线不等长了,规则是前人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两遍你的描述才看懂。。。
    800MHz和1600MHz差了一倍啊,你怎么会觉得800没问题1600就会没问题的。。。 ...

很赞成你的说法,我们公司等长动不动就是误差1-2个MM,给他们讲这是过度设计,没必要这么严格,为了等长增加了窜扰带来的时序减少比这个大,他们就是不听认为PCB懒,不想给他们弄,还特别爱弄一个板子厚的2.6MM左右非要然你把DDR和主控放在不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