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Shapes 到VIA 距離都設多少!

楼主(2016-05-11):
請問各位Shapes 到VIA 距離都設多少?????4mil.....5mils

网友:
    4  5  都能生产,也要考虑下安规啊。。大点也好生产。。

网友:
    那的看你引脚距离拉,BGA下设4,5都行,BGA外设大点更好些

网友:
    基本都是4,但是问过板厂他们3也是OK的

网友:
    我们公司都是设为5mil,设太小了批量的良品率可能会受影响

网友:
    6mil以上比较好

网友:
    一直都是设的4mil,目前为止没出过问题

网友:
    看工艺吧,一般5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