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中怎样替换封装?

楼主(2016-05-11):
如题:比如原理BRD中的电容封装名是SMC0201,现在改为c0201。怎么替换?原理图中修改封装的话再导入网表会飞掉。

网友:
会飞是因为你2个封装的中心点不一样吧!

网友:
1、export placement.2、用ultraedit编辑这个输出文件。3、把所有SMC0201替换成c0201.4、导入新的netlist(原理图中smc0201已经改成c0201了)。5、最后,导入placement

网友:
    只要器件位号不变就不会飞掉,要不然就是这两个器件不一样大小,更改后位置会变,线还得重新连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