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问一个容性负载发送端波形图疑问。

楼主(2016-05-11):
在以下链路中仿真,为啥在发送端测的波形会出现 向上的尖峰?(红圈指示)。

网友:
驱动能力略显不够,且走线较长,建议尝试加串阻。

网友A:
R2的取值应该偏大,换33ohm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的取值应该偏大,换33ohm尝试。

恩  感谢你的解答。但我的问题是,在研究容性负载发射时,信号的下降沿为什么会使得发送端有一个向上尖峰?什么情况引起的.

网友B:
容性突变是与跳变方向相反的,感性突变是与跳变反向相同的。
上升沿时,容性会出现向下的glitch,感性会出现向上glitch
下降沿,容性会出现向上glitch,感性会出现向下glitch

网友C:
是因为末端电容导致阻抗发生变化,产生反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因为末端电容导致阻抗发生变化,产生反射!

恩  这是研究末端容性发射的,肯定是发射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容性突变是与跳变方向相反的,感性突变是与跳变反向相同的。
上升沿时,容性会出现向下的glitch,感性会出 ...

感谢版主的解答,很好总结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