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16.6的环境变量设置问题

楼主(2016-05-11):
装的cadence16.6,环境变量 home 不小心被我改了,现在allegro启动时有问题,求教home默认的环境变量是什么啊

网友:
    1、删掉Home定义;
2、在Allegro命令栏输入set命令,在弹出的报告中查看home变量。

网友:
    直接点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环境变量设置,用户变量,修改或添加HOME,值为你的allegro工程目录

网友:
    楼上都回答了。

网友:
    1.查看默认home变量位置:Win + R,运行cmd,输入"set home".
2.设置home变量:计算机-->属性-->高级系统设置-->高级-->环境变量-->新建“变量名:home;变量值:home路径”

网友:
    我是过来学习的

网友:
    比如:C:\Cadence\SPB_Data